dell 1320怪问题

楼主(2015-08-26):
碰到几台dell1320 主板la-5162p,加旱显卡后机器不触发,有待机电压3v 5v,插上电池隔离电压都不过,反复按开关不能开机,隔断时间在多开几次机就可以开机了,然后就正常了,现在这个怎么都没有开启几,这个是怎么原因呢???

网友:
不行换下显卡,好多问题都没有办法解释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这种奇怪问题,感谢楼主的提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