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305

楼主(2015-08-26):
c305  不加电     pwrbtn  也有动作

网友:
查桥或者EC(io)

网友:
说的太简单了,没有办法帮你分析。重点查一上EC和桥的通信线路,再不行,刷一下BIOS试试。

网友:
楼主你这是在考验我们吗?

网友:
说的也太不详细了,这样的怎么分析。就好比你和医生说我就头疼,开药

网友:
发一下板号啊..描述的太简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