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清华同方K46(AMD芯片组)不触发,进

楼主(2015-08-26):
手上有一台清华同方K46,AMD芯片组的本子,一开始问题是插电打短,拆机一看,公共点两个电容已被烧糊,对地量了下,300+,不短了,插电还是大短路,又查了下,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前面的稳压管也挂了,换了,不短了,插电正常,按了开关不触发,因为是AMD芯片组,跟INTEL不一样,还好找到一份图纸,是1.0的版本,板子是2.0的,将就着用吧,就按照时序来,测+5VA已有,+3VA是5V经过一个芯片转过来了,触发没反应,EC收到PWRSW,不发出+3.3VS_ON也有,EC的待机条件都查了,供电时钟复位,LID,BIOS等等,都查了,BIOS也刷了,就是不发出+3.3VS_ON,还是一样到底什么原因?EC是IT8500也换了,实在没辙了求大神支援!上图!

网友A:
要发出+3.3VS_ON还有一个重要条件,ACIN。

网友:
EC的条件应该还没满足吧

网友:
估计是EC的待机条件没有满足!

网友:
直接找开启的源头啊

网友:
代换CPU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发出+3.3VS_ON还有一个重要条件,ACIN。

INTEL标的是ACIN,AMD里面叫ADAP_IN,没注意这个信号,这个信号的确没有电压,上图

网友:
嗯 相同的意思,标注不同。就查这信号吧!

网友:
肯定还是EC周围电路的问题

网友B:
问题确定还是在EC这块,请问待机电流正常不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问题确定还是在EC这块,请问待机电流正常不?

正常了,0.006,问题还是在充电电路那边估计是客户大短路没有把电池拔了,导致充电电路那边有问题,目前还没秀出来,已经发现一个电容击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正常了,0.006,问题还是在充电电路那边估计是客户大短路没有把电池拔了,导致充电电路那边有问题,目前 ...

公共点都有了,仔细查查。

网友D:
ACin修出来了吗,坐等结果啊

网友:
查适配器检测信号~

网友:
ADAP_IN正常后才可以发出这个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ACin修出来了吗,坐等结果啊

修出来了,现在是加电掉电,后级还有短路,这机子烧的不轻

网友:
99.9%EC条件没有满足!在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