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738开机能显示,进BIOS设置不掉电,正常启动会在显示硬盘启动就掉电

楼主(2015-08-26):
 这款机网上很多人说重刷BIOS能解决,我刷过故障依旧.看来不是BOIS引起.后面也曾怀疑CPU电源虑波不良引起,于是分别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,加了CPU电源开关管,外加滤波电容试过都一样,没能解决.于是又到网上去搜相关案例,有人说加焊显卡能解决.我于是转去加焊一下显卡,再开机,进到启动硬盘那儿,不再断电关机了,开机很久都没事了.看来这个故障就是因为显卡引起.
  我在这儿想总结一下,ACER4738开机掉电故障:
1,刷BIOS好的,是否应是能进系统,不定时关机的那种才行.
2,还有一种是电源引起的,这种故障应该多为进系统前就或刚进系统掉电了.
3,最后有一种就是我提到的,进到BOIS设置界面不死机,正常启动时由于要加显卡,才导致掉电了.
希望能对碰到这款机开机能显会掉电的维修同行,一点启发.

网友:
这款机器我也修到过,也是加焊显卡好的。不过温度要控制好,不然主板容易变形。

网友:
我这里有块三星的也是,进bios不掉电,cpu很烫,但是是焊板上的,三星太薄

网友:
我有个开机电流1.18不动的  刷BOIS还一样,求指点

网友:
你那个估计还没检到内存,去掉内存看电流多少?如果是一样的话,估计还要还要从供电,时钟,复位信号完成没有一修,不过信号部分还不不太熟.只能说个大概了

网友:
换大电容啊

网友:
这款机器 有时候显卡问题 测试就变高 也是显卡虚焊引起的

网友:
  这种板加焊温度高了  容易弯

网友:
这个板子很拽的 加焊小心 应该就是两个地方 BIOS和显卡

网友:
对.弄不好容易变形

网友:
焊下南桥看看,上回遇到一个也是掉电,加焊南桥好的

网友:
我的是4738G  进BIOS不掉电  一样故障  还没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