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M -R255锡珠焊接台(铁板烧)怎么使用?

楼主(2015-08-26):
             ZM -R255锡珠焊接台(铁板烧)怎么使用?朋友的东西,没用了,给我不会用啊
           以82801为例, 请问植株是直接把芯片放发热砖上?温度设置多少呢?时间又设置多少呢?
           麻烦用过的兄弟指教下,谢谢

网友:
有没有会用的啊,教教我呗,先拿82801试试机器

网友A:
需要买耐热布,植球温度240度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需要买耐热布,植球温度240度左右

耐热布?垫砖上?然后芯片放上面加热啊?

网友A:
对的,没有错,效果还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的,没有错,效果还可以的

谢谢这位兄弟了,回头试试效果

网友:
植锡的时候,把锡球放芯片上后,直接放在板子加热,融化就可以拿下芯片了,

网友:
平时多练习一下

网友:
这个主要是要植好珠,还有要分有铅和无铅的

网友B:
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风枪要专业多了,芯片不会挂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风枪要专业多了,芯片不会挂掉。

温度高了照样挂

网友B:
如果是换照正常设定温度,有铅和无铅的镕点来设定是不是会好一些。有铅的值是230摄氏度,无铅的是250摄氏度,这样的。就是不知度,你这个神器是否会有曲线之类的东西要调 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换照正常设定温度,有铅和无铅的镕点来设定是不是会好一些。有铅的值是230摄氏度,无铅的是250摄氏 ...

我看没有,只有设置温度的,和时间的,没试过不知道效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看没有,只有设置温度的,和时间的,没试过不知道效果

那不是怕怕啊,我去,我看你还是找个IBM或GBM的桥植珠试验一下先。有无铅设定估计要盯着算时间了。如果用熟了,要省不少事,化珠的时候,你可以去干其他的事了,到了时间,反正机器会停止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不是怕怕啊,我去,我看你还是找个IBM或GBM的桥植珠试验一下先。有无铅设定估计要盯着算时间了。如果用 ...

是啊,试试,不行拿回家烤鱿鱼须吃~~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啊,试试,不行拿回家烤鱿鱼须吃~~·

要是烤鱿鱼的话,就得把那台子上洗干净了,HEHE

网友D:
这设备看起来就牛逼,,,第一次见,会不会和家里的烙饼机器一样用哦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设备看起来就牛逼,,,第一次见,会不会和家里的烙饼机器一样用哦,哈哈

你该不会真想到用这机器来烙饼吧?

网友:
芯片植株,都是小台子,没见过这个东西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台,不会用,要拿来拆显卡座,结果,你们懂得,烧大了,把电容烤鼓了,板子烤起泡了,结果弄坏了三块板才拆下来一个座,上完后,还不好用,唉~!放弃使用了,丢那里,留着烤鱼吧。
可能是温度太高了?4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