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小米2S 不送话

楼主(2015-08-26):
小米2S        不送话   送话器换3个了.  ..还是没用    打电话.我说话别人听不到 ...用耳机的话能录音   但是   QQ什么之类的  和打电话都没有声音..就只能用耳机录音

求救自己的手机咋办

网友A:
加焊音频就可以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音频就可以了,

你修过2s的这故障?

网友A:
修过几个,因为打了话筒的值都正常,然后换了话筒也不行,最后通过滤波器直接进入了音频,二个音频,并排在一起。加焊时保护好硬盘,否则效果很严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过几个,因为打了话筒的值都正常,然后换了话筒也不行,最后通过滤波器直接进入了音频,二个音频,并排在 ...

可惜啊我没有热风枪啊.只有一把烙铁了.  谢 谢了好了我就来反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修过几个,因为打了话筒的值都正常,然后换了话筒也不行,最后通过滤波器直接进入了音频,二个音频,并排在 ...

其实就是那天我换尾插的时候出的问题.换好了尾插 ..不能送话了..烦死了

网友C:
看看有没有弄掉了  尾插右边的一些电阻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其实就是那天我换尾插的时候出的问题.换好了尾插 ..不能送话了..烦死了

话筒就在尾插旁边,打话筒值多少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其实就是那天我换尾插的时候出的问题.换好了尾插 ..不能送话了..烦死了

那直接换尾插排线看看。

网友E:
应该是换尾插把送话器烤坏了,送话器高温易坏。得用风枪从背面吹焊接,多焊几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看有没有弄掉了  尾插右边的一些电阻?

我再看看额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话筒就在尾插旁边,打话筒值多少?

阻值是好多额...我只晓得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直接换尾插排线看看。

没有外接板

网友D:
没看准标题,不好意思,注意看一下有没有掉件。四脚的送话器可以改成二脚普通的试试。

网友F:
送话器旁边有个小芯片  你看看周围有没有掉东西  哪芯片坏了也不送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看有没有弄掉了  尾插右边的一些电阻?

修好了..天啊居然不上听筒送话器没法用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应该是换尾插把送话器烤坏了,送话器高温易坏。得用风枪从背面吹焊接,多焊几个。

修好了..天啊居然不上听筒送话器没法用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看准标题,不好意思,注意看一下有没有掉件。四脚的送话器可以改成二脚普通的试试。

修好了..天啊居然不上听筒送话器没法用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送话器旁边有个小芯片  你看看周围有没有掉东西  哪芯片坏了也不送话

修好了..天啊居然不上听筒送话器没法用..

网友:
关听筒事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