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3-NCP6131不出cpu供电

楼主(2015-08-26):
如题 CQ43-NCP6131不出cpu供电,9脚en3.3v,10脚5v,12脚19v,4.5.6.脚,1.05v,31.32脚0v,辅助ic,3脚en5v,4脚电源5v,偶尔能出电压跑马亮机,大部分时间是不出电压,ncp6131已经换了3块了

网友A:
首先刷刷BIOS,换内存换U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刷刷BIOS,换内存换U看看

bios已经换了能亮的机器来了试了,也刷了几个了不行。

网友A:
示波器打电感前端有无瞬间出来过,换滤波电容,查查反馈。都正常考虑SVID组合的问题,多为桥缺条件造成。

网友B:
我正在修类似的机。Dell7420,ncp6132a,重启不出集显电压,据说是bios问题,正打算刷,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又跟坛里的高手学习了,感谢各位版主与坛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示波器打电感前端有无瞬间出来过,换滤波电容,查查反馈。都正常考虑SVID组合的问题,多为桥缺条件造成。

可怜没有示波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正在修类似的机。Dell7420,ncp6132a,重启不出集显电压,据说是bios问题,正打算刷,你可以试试

bios已经排除了。

网友:
没有发出svid吧

网友:
cpu已经换过了,bios芯片直接对换了同型号主板来测试,桥给cpu的H_CPUPWRGD信号有1.05v,没示波器 ,无解了。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?什么问题导致的

网友:
还是条件问题,慢慢查,

网友:
你查下NCP6131的开启信号是由谁发出的

网友(2015-10-03):
现在什么情况了。修好了吗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