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4 LA-4102P风扇有负载就有电流吱吱响

楼主(2015-08-26):
风扇有负载就有电流吱吱响,不接风扇正常,不是风扇发出的声音,没听到具体是那里发出的,本人小白高手帮我分析下那里原因

网友:
这个是风扇这里的图

网友:
这里的几个电容都换下试试

网友:
换过风扇没有?检查风扇转动有无阻碍。

网友:
不让风扇转听听有没有

网友:
先换 风扇试下

网友A:
最好先检查一下风扇的转轴是否没有油了还是有其它故障,如果没有,最好换一个风扇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先检查一下风扇的转轴是否没有油了还是有其它故障,如果没有,最好换一个风扇试一下

换过风扇了  也换过电容,确定不是风扇原因,风扇用手按住就不响了,转就响

网友:
INTEL独显 LA-4102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