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傅们 请告诉我EC不触发 型号是 KB926QF-EO 待机时那几个脚 有电压才算正常

楼主(2015-08-26):
师傅们  请告诉我EC不触发   型号是 KB926QF-EO  待机时那几个脚有电压才算正常     看了一堆资料没有一个  说明    这个EC第一步要什么   第二步要什么  第三步要什么    我的这个是按开关键    它不发出EC_ON       EC_RSMRST#      PBTN_OUT#    看图纸是几个供电脚都有电压 晶振两脚   1.2     1.6    复位脚是不是   37脚   EC_RST有3.1V电压   ACIN  有3.3V电压    哪位指教一下好吗

网友:
昨天老师好像讲过这芯片,我晚上回去查查

网友:
67脚 。。。

怀修旧 -5 标题不清/内容不符

网友:
脚位不固定,按机器型号,受BIOS程序来配置脚位。

网友:
同样的EC型号脚位号也不一定就一样,

网友:
老兄LID正常不

网友:
不能去死记脚 位呀,只需要记住,EC条件需要供电,时钟,复位,LID,ACIN正常,有的需要BIOS配脚位,那BIOS的供电等相关脚位正常才可以呀。

网友:
LID这个脚     很多那个是啊

网友:
刷BIOS试试,BIOS引起不触发的也多

网友:
好像不是EC型号相同就是脚位一样 具体看机器和BIOS

网友:
这个主板    BIOS 挂在南桥上       EC 的128脚挂了个MX25L2005CMI_12G  SOP   这个难得是EC的BIOS吗 也能刷吗

网友:
查待机..LID...RSMRST#等....

网友A:
谢谢各位 师傅  现在已搞定     是EC  BIOS程序坏了     此机程序坏了开关脚会有17V电压 刷完BIOS 就变成3。3v了  以前看网上说开机键17V是正常的   现在看来是不对的

网友:
版号是什么啊?麻烦告诉一声

网友:
如果条件都查完正常,先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不触发一般要检测六项,是EC的供电、时钟、复位、ACIN信号、LID信号、BIOS片选信号。RSMRST#信号。

网友:
把你的图纸发上来给我们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各位 师傅  现在已搞定     是EC  BIOS程序坏了     此机程序坏了开关脚会有17V电压 刷完BIO ...

仁宝的板子开机键上有17V是对的,楼主不要死记。只是现在新机器待机会发出一个S5_ON的电压,所以会拉低51_ON,而以前仁宝的板子开关上都是18.5V的,仁宝点火回路有新的和老的

网友:
这个你要看本机的图纸啦,BIOS分配的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