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刷完ECbios风扇一直转

楼主(2015-08-26):
B460刷完ECbios风扇一直转狂转不停。是什么问题。。 求解决,   版号就是09911   奔腾处理器的独显。 刷了好多bios了,基本没一个能解决风扇狂转的问题。 电流0.6的样子 还不亮屏。

网友:
再刷个试试

网友:
再刷个试试吧 这个不匹配

网友:
这个我听同事说过如果刷错版本确实会这样,请确定版本吧

网友:
找一个合成的程序应该就可以了!

网友:
bios是错的吧

网友:
多刷几个试试吧

网友A:
SE HAN REPARADO VARIOS REPROGRAMANDO LA BIOS

网友:
和华硕一个样,再换个试,还是BIOS不对

网友:
多刷几次,实在不行直接买BIOS芯片换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E HAN REPARADO VARIOS REPROGRAMANDO LA BIOS

硒汉reparado各种reprogramando La BIOS
什么意思?

网友:
英文的都看不懂

网友:
就是bios问题,不行了买一个就ok了

网友:
怎么说你呢  这个机器不跑吗 风扇是全速运行的 是OK的   直接修不亮机吧  ECBIOS绝对是OK的

网友:
板号没对上吧,

网友:
这个得合成BIOS的 直接淘宝买个   或者原BIOS发过来我练下手

网友:
BIOS和EC程序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