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1551

楼主(2015-08-26):
  一台ACER 1551 的本子,本是屏坏,第一换了,OK。用了几天,屏线,屏接口都烧了,取主板换接口,装好后开机进系统蓝屏,用户用的是XP,要进BIOS改SAST模式,但进BIOS时,提示要输密码,用户没有设密码,只好刷BIOS了,但在网上下了几个刷都是一样,官网上下的BIOS刷还是一样,开机按F2进去就是一个密码输入框框,看了主板好像又没有码片,把EC也换了,还是一样,没招了,求大神的指点,这什么情况

网友:
这个 BIOS有吗

网友:
这个机子有bios a  怎么没有

网友:
开机之后短接rtcrst试试

网友:
yg应该没有密码芯片把

网友:
机子已好,换了个BIOS刷了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