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80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5-08-26):
v480开机电流048不显示,有修过过的吗 ,上次见过v480s跳变不显示,刷bios,这次不像是bios,高手指点

网友:
这个电流应该少电压吧 查查少哪个  应该少CPU供电

网友:
给的条件太少了不。intel还是AMD,集显,独显?有没有受潮腐蚀之类的,不说清楚谁也帮不了你

网友:
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以刷BIOS来解决的,电流0.48,你查过什么,缺少什么

网友:
先查缺太压不,

网友:
先刷bios试试

网友:
你先 测试  所有供电 出来没!!   在按时序  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