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10I变态的问题

楼主(2015-08-26):
装上U公共点都不出来待机0.3,                   不装U就它妈U的供电不出   公共点也正常,无语啊!!!!!

网友:
装上U待机0.03  少搞了个零

网友:
首查测控电路。

网友(2015-10-04):
有条件可以换个CPU试试 一般先有公共点才有待机 CPU正常装上按此时的问题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