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HA100上网本,怎么进bios设置引导,就一个开机键

楼主(2015-08-26):
神州HA100上网本,触屏的,怎么进bios设置引导,就一个开机键!一个USB接口。系统坏了,怎么做系统啊???

网友A:
那个USB HUB接上键盘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USB HUB接上键盘看看

找了个扩展坞,但是进不了PE,进pe提示检查硬件链接!

网友:
硬盘下下来,在其它电脑去弄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