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 上CPU掉电

楼主(2015-08-26):
联想 E40  板号DAOGC5MB8FO   故障为不上CPU 所有供电正常,上CPU瞬间掉电,其他电压正常,无桥供电,所以掉电为无PG 信号所导致, 请问各位大侠,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A:
广达断开HWPG,查供电。桥的供电不出先把桥供电条件修好。

网友:
e40 要不放弃吧 被这个机器头痛死了

网友:
E40机器认真检查PL/PF就可以修好很多机,你仔细一点故障就解决了。

网友B:
没供电还不好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广达断开HWPG,查供电。桥的供电不出先把桥供电条件修好。

断开HWPG 所有供电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供电还不好修啊

主要是不上CPU 所有供电正常啊

网友:
换一个处理器试试,匹配不

网友:
E40不好整  各种毛病 各种蛋疼

网友:
换个U.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