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e1-417g 掉电,非通病求助

楼主(2015-08-26):
有两台 E1-471G 本本,开机不定时掉电,论坛上有讲是ec bios 引起的,上官网下载了最新bios刷上,还是一样。不定时掉,有时开两个小时不掉,有时1分钟不到。掉电之后,再开机,可以正常开机显示。两个本本的主板都拆下来看了一下,没有发现有腐蚀和维修过的痕迹。其有一片主板,我换过pch 还是一样,也会不定时掉电,应该可以排除pch 的问题。
主板的各个供电也点过,没有发现不正常的地方。
主板型号是:DAZQSAMB6F1 REV:F

网友:
去掉开关,换掉EC 一样,不定时死机

网友A:
CPU上下管,电感,大电容换了

网友:
温控电路要查一下

网友:
温控出问题了吧!

网友:
温控电路保护了吧?摘了试试。

网友:
换南桥试试

网友:
CPU 周边的虑波电容用示波器测测波形。

网友:
这两天比较忙,把机器放一边了,今天看到大家的回复,明天试一下,南桥换过了。

网友:
换过了,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上下管,电感,大电容换了

这个机器没有大电容的,上下管没换,不过进PE,不掉电的

网友B:
检查下温度正常么?

网友:
应该电容漏电重点检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下温度正常么?

温度正常,在PE可以看到温度 60度左右

网友(2016-09-15):
感觉还是显卡的可能大点

网友:
这个机器,有好几台没有修好,不过后来的都修好了,有些是温控有问题,有些是充电电路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