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快速修复4411S不触发

楼主(2015-08-26):
        拿到机器不是触发,折机后测得EC有供电,时钟正常,但是没有读BIOS,怀疑BIOS有问题,重刷了一个BIOS,但还是不读,于是去找EC的复位,但是这个EC的复位不像别的叫ECRST,我找了半天没找到,于是慢慢找啊找还是找到了 他叫 VCC1_POR#_3,搜他的出处,如下图:

   测得LM393的8脚供电正常,3脚2.2V。但是2脚是5V,2脚大于3脚了,所以1脚不输出VCC1_POR#_3,2脚不正常就修2脚吧,然后果断换掉Q1020,LM393的1脚正常输出3.3V电压,这时候EC也读BIOS了,按开关正常触发,此机修复。
      初来发贴,多多加分鼓励。

网友:
加分  鼓励 下 啊   啊

网友:
可以可以

网友:
不错,修得快,思路清晰

网友:
不错 ,思路清晰

网友:
楼主果断直接

网友:
新手的成长总是需要时间的,加油  ,修的不错!!

网友:
我就知道EC的复位通常叫:ECRST WRST 别的就不知道了,听月饼大师说过POR是过压保护的意思

网友:
修的快,学习的不错,

网友:
看了半天才看懂

网友:
我修道过一台,是一个电阻坏了

网友:
不错   思路清晰

网友:
这问题是少有的啊,不错不错

网友:
加点分给你鼓励一下下

网友:
怎么知道有没有读bios

网友:
思路清晰下手果断

网友:
奇怪这些三脚管那么爱坏,我也修过几个这种小管子坏导致不过电的情况。

网友:
楼主,按时序来修,修得细心,学习了。

网友:
不错的技术思路清晰

网友:
修的不错 基础扎实

网友:
Q1020坏了,7002 N管

网友:
思路还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