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00显示灰屏

楼主(2015-08-26):
联想Y400独立显卡打感叹号!我就把显卡驱动卸载了,到官网去下载安装了还是不行。后来我换个硬盘安装系统(我就进BIOS里把BOOT MODE选项更改为Legacy cupport,Boot Priority选项更改为Legacy First)保存重启后内接显示屏就显示灰屏(有亮屏没有显示字)。我把内接屏线去掉,用外接就能正常显示,恢复出厂设置之后把屏线装上,内接也能正常显示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:
没看明白你最后显卡驱动装上了没有?

网友:
直接禁用显卡驱动不用   或加旱显卡

网友:
你那个设置的好像是启动项的啊

网友:
fch会灰屏的

网友A:
屏线旁的uv5这个丝印标记的显存容易空焊,估计因为显卡温度高导致,可以从这方面试试

网友:
可能是bios有问题了 刷个bios先

网友(2015-10-11):
引用 网友A:
屏线旁的uv5这个丝印标记的显存容易空焊,估计因为显卡温度高导致,可以从这方面试试

就是,催催好了

网友:
Y400 好像显存有通病

网友:
显卡坏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楼主弄好的话麻烦给大家说一下怎弄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