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坏风扇的青鸟散热DIY山寨第一灯过程

楼主(2015-08-26):
  这两天没工开,于是又手痒想拆腾了。

  女主角:坏风扇的青鸟散热一个。

  男主角:12V10W的LED灯珠蛋蛋两玫

  第一步就是把风扇给拆掉。

  今天的折腾方向,目的是让他们合体。

有一大半个的散热面了,应该没问题的.

  画圈圈

  标好打洞了 。这铝片不难钻孔.

  一大盒子的螺丝,平时一个一个积累下来的

  对号入座的找

  貌似可以了.

  上点岛国的硅脂. 17

  两个螺丝已经很紧了. 18

  3欧/1瓦的电阻一个,买灯珠时送的... 正极串入.. 20 21

  焊好.

  边想边做.用挫刀挫宽下。

  装个3.5的标准电源插座. 还是比较紧的,压下去不易掉出来了.

  里正外负,中间就接电阻了.

  负极连线还是用多芯的铜线芯了.

  两根上锡.

  负极都碰到散热片了.所以也没必要绝缘啦.

  好了,试灯啦.用的是12V4A的液晶电源.

  接入.

  亮了,不过两分钟后看到有烟飘起...

  吓得我马上关电....由于太亮不能直视,所以不知道冒烟的是哪个...现在用手一摸,果然是电阻还在烫手....1W功率的电阻果断不够.
  没办法,拆吧.再改了.
  还是用挫刀挫宽另一边,改用水泥电阻了。

  延长插座的正极JJ先。用的是刚开出来的线皮加三线芯

  复位好灯珠.

  手上只有5瓦2.2欧的水泥电阻.

  压入,用绕焊焊上。

  变得奇形怪状的.

试电,还好,温度能接受了....

  入夜,亮度还是可以的.

  看了下电阻的温度是47度.应该没事了.

  挡片改支架.

  四点开孔.

  中间两螺丝固定"支架"和"灯具"的连接.

  两边的两个孔当然是用于安装的了.

  壁挂,吸顶都可以的。

  亮灯啦,相机表示压力山大.

  很亮的

  完工泡面去啦.

网友:
楼主好手艺呦~~~~~

网友A:
该生动手能力很强

网友:
该生动手能力很强,前途无量

网友:
GOOD ,WONDERFUL... THANK YOU FOR SHARING

网友:
版主好手艺

网友:
是不是 太平洋的 长风大狭 啊

网友(2015-10-27):
真是好手艺啊但是用在哪里合适呢

网友:
这准备放什么地方用的》、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该生动手能力很强

这个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比的,电子高手,动手能力超级强

网友:
彼此彼此很厉害

网友:
今天也想安装楼主的想法搞搞,可惜啊动手能力不行啊 ,失败告终,,

网友:
仔细看这个青鸟散热片的底座没有熔成一块,而是粘合的?

网友:
哎哟 这个牛逼

网友(2015-12-13):
楼主动手能力不错

网友:
看大家说好,我看一般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