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IGABYTE GA-A55M-DS2奇怪问题

楼主(2015-08-26):
GA-A55M-DS2  cpu是A6-3600 cpu带集成显卡   内存条是1333 4G的  开机跑码  上独立显卡可以显示  集成显卡不显示  有3块一模一样的   不知道怎么搞  求解

网友:
cpu和内存条都试过了  都是好的

网友:
首先测量下三基色行场信号过阻值,再刷BIOS

网友A:
有的A55的CPU不支持集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的A55的CPU不支持集显

这个cpu我查过可以集显的  把桥干了后集显可以亮  可是用不了一会就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