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80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5-08-26):
         联想G480。
      开机掉电,电流0。9几。 不插内存,这报警。插内存就掉电。这会是什么问题?有没有修到过的。

网友:
取了独显的电感还掉不

网友A:
这机器刷BIOS啊    如果不行看下集显电压有没有 如果没有测VID  VID有 换CPU供电芯片

网友:
插内存掉电说明内存那块有问题啊,你打一下对地阻值啊

网友:
测各个电感电压 看哪个没出来 好像CPU供电没出来

网友:
换个CPU看看,我修到过一次这样的故障,就是换CPU好的

网友:
显卡或者内存有短路造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刷BIOS啊    如果不行看下集显电压有没有 如果没有测VID  VID有 换CPU供电芯片

同意,刷BIOS去吧。

网友:
此机刷bios  已修复

网友:
内存不好也会掉电的

网友:
楼主能发一份bios给我吗,

网友:
现在的BIOS有问题,也会掉电

网友:
又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联想的机器就是爱坏BIOS

网友:
原来BIOS有问题啊,学习了,谢谢。

网友:
blos真的好强大

网友:
应该是少电压 看下HWPG

网友:
居然是BOOS  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板bios的问题比较多,建议多刷几个试试

网友:
内存换过没有?

网友:
桥工要转行成bios工了

网友:
我手头也有台一样 故障。。在刷BIOS

网友:
北桥有问题啊,,, ,

网友:
有没有搞南桥

网友:
bios引起的掉电越来越多了

网友:
你查下内存那片吧,坑定是自检没存没过掉的

网友:
BIOS和集显可能性大

网友:
这机器BIOS出问题特别多。

网友:
这机器是双BIOS吗请问

网友:
修好了,就好。

网友:
刷bois好像真的可以

网友:
我刷了BIOS 也没好嘛

网友:
楼主   把那个 BIOS 发出来啊  我也是这问题  刷了几个都不行

网友(2015-09-27):
bios资料上传分享一下,我也碰到这问题,求bios

网友:
bios 坏了。换

网友:
先吧bios刷了试试

网友:
你换个内存试试啊,还有你打一下内存数据线的对地阻止

网友:
BIOS的程序不对

网友:
看内存地址线有无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