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60呈现出6个分屏

楼主(2015-08-26):
联想G460换过显卡后外接正常,内屏出现6分屏,什么情况,换个屏也是一样

补充内容 (2015-9-4 10:56):
后来又换了个新的显卡,还是内屏不显,不想折腾了,不修了。

网友:
先换屏试下

网友:
不行的话可能是显卡的问题

怀修旧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A:
显卡问题吧,以前修DV2000的时候经常碰到

网友:
HM55问题吧,要么屏上码片问题

网友B:
这不就是V3000系列的那种通病吗

网友:
屏线换没

网友:
换个屏 在显卡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不就是V3000系列的那种通病吗

显卡是新的,重置过球,还是6分屏,

网友:
查一下供电吧

网友:
或者掉了什么零件之尖的

网友:
这象显卡有问题呢

网友:
显卡供电0.86,正常吗

网友:
一般显卡虚焊会有这个问题

网友C:
屏,屏线,显卡都有可能。
以前碰到这种问题,显卡比较多,前几天又碰到这种问题,是屏线断了一根

网友:
第一次看见这种故障。围观。

网友:
感觉是显卡或者码片程序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屏,屏线,显卡都有可能。
以前碰到这种问题,显卡比较多,前几天又碰到这种问题,是屏线断了一根

显卡是新的,而且重置过,屏线量通断都是通的,电脑本身的屏显示是有背光无图像,换到别的电脑是正常显示的,屏本身是好的,用2个测机屏都是显示分屏,有可能是屏线不良引起的,打算买个屏线试试看,

网友:
人家都换了屏了  明显灌水

网友:
我的华硕F83也是这样,换过显卡也是6画面,给客户换了一套AMD的了。自己手来的不值钱

网友:
在以前的631啊730啊什么的常见。新机就少见了,你显卡屏都换过了,但是又不像显存,这还真是怪了

网友:
换个屏线吧!

网友:
第一 显卡有没有做好 第二 看看屏线吧 我修到过分屏的 屏线坏了 三 打屏接口的 信号对地阻止是不是有无穷大 只能帮你到这了

网友:
在开机有几个图像 , 你刷一下BIOS看看。在这 显卡芯片跟原装的一样不一样, 有的时候是会看错的。

网友:
换好了没有?给个结果看看。

网友:
这种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哟

网友:
hm55问题,我修过

网友:
呵呵,把接外屏的数据线飞到内屏那里去就可以啦

网友E:
屏线换了,好了吗 楼主
唐国宇
屏线量通断是好的,没有换。还在修
详情

网友:
会不会是BIOS问题??

网友:
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!

网友F:
楼主修好了记得说下,这情况我也遇到过,不过当时是换屏好的
唐国宇
我这个是用本机屏有背光,无图像。换两个屏都是6分屏你,外接正常,修好后和大家分享
详情

网友:
如果不行尝试一下图形设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问题吧,以前修DV2000的时候经常碰到
楼主已经换过显卡了~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 坐等楼主修好分享经验

网友:
换显存啊
唐国宇
换显存有点麻烦,因为要换4个
详情

网友:
其实问题已经被你排除了 无非就是显卡 屏 屏线 至于主板掉件这些是不可预见的因素 总之先排除屏 显卡 屏线 , 然而你已经排除了 屏和显卡 所以只剩下屏线了

网友:
没有见过TG460分屏的

网友G:
屏线问题,换根屏线就知道了
唐国宇
屏线量通断都是好的
详情

网友:
显卡,,故障 ,,

网友H:
有的新显卡会有这个问题,要确定显卡没问题,如果显卡确定了,就可能掉点了或是没焊好,注意有铅还是无铅,还有主板是否变形,这款貌似会有变形的问题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,没有做好,或者显卡到CPU座有断线

网友:
显卡或现存的问题

网友:
分屏一般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做显卡的 雕件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显卡是新的,而且重置过,屏线量通断都是通的,电脑本身的屏显示是有背光无图像,换到别的电脑是正常显示 ...

我觉得还是要先看看显卡周围有没有调件,屏线坏的少

网友:
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,一般都是显卡比较多,或者你重值下显卡,不行你再换

网友:
屏线换了吗

网友I:
楼主,你最终解决了没有啊?!?我在围观

网友:
显卡显存的问题或者缺电压

网友:
显卡,显存呢

网友:
Y510一些机器都是这样的通病,楼主直接换显卡就行了

网友J:
最原始的故障是什么问题啊?

网友:
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显卡  液晶屏   屏线都有可能呀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分四屏的,最后发现是屏线问题

网友:
怎么什么原因都有,我想不懂的就不要发表意见!

网友:
我的dell1400就是这样滴6分屏,加焊一次就好了,1~3个月再焊一次玩呗,擦

网友:
换的显卡有问题吧    先重新加焊下

网友:
新买的显卡也不一定是就一定是好的。卖芯片也不包好的对吧,这种问题,显卡的问题当然多一些,再要不就是显卡周边电路掉件了,建议楼主仔细排查一下,然后就是屏线了。顺序就是先查掉件,再换新屏线,最后再显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屏线换了,好了吗 楼主

屏线量通断是好的,没有换。还在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修好了记得说下,这情况我也遇到过,不过当时是换屏好的

我这个是用本机屏有背光,无图像。换两个屏都是6分屏你,外接正常,修好后和大家分享

网友:
换显存有点麻烦,因为要换4个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屏线问题,换根屏线就知道了

屏线量通断都是好的

网友:
换显卡,换屏,换屏线,不行就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有的新显卡会有这个问题,要确定显卡没问题,如果显卡确定了,就可能掉点了或是没焊好,注意有铅还是无铅, ...

没有掉点,显卡重植过

网友:
屏线量通断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楼主,你最终解决了没有啊?!?我在围观

还在修,修好后后朋友们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屏线量通断都是好的

屏线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的情况下有时测试时往往又是通的,还有线中间断时有时碰在一起有时又分离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最原始的故障是什么问题啊?

原始的故障是灰屏,外接不显

网友:
楼主,现在6分屏修好了没?反馈下经验,是屏线的问题吗?

网友:
不是显卡吗  不好弄啊

网友:
看看LVDS信号从哪里出来,桥或者显卡都可能坏

网友:
碰到很多 都是显卡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