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DV6-1245DX 板号:DAUT3AMB6C0触发掉电维修过程+BIOS

楼主(2015-08-26):
机器拿过来说开不了机 插电电流0.012 按开关触发后掉到0.005 应该有后级电压没出来 拆机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按广达时序查先产生3vpcu 5vpcu 电感电压  3vpcuEC供电 接着晶振起振 复位 接着按下开关键触发EC EC发出s5_ON 此信号开启3v 5v 后继3v_S5  5V_S5 给南桥供电
电流0.012 按开关触发后掉到0.005说明EC已触发 接下来查S5_ON

PQ34 第2脚按下开关测得0V 3脚9.5V S5_ON是触发后EC发出的3.3V 问题应该就是你了S5_ON 没出来  查它来自己EC101脚

测PQ34第2脚对EC101直通说明线没断 测阻值正常 奇了个怪 上电测EC101脚触发后电压0.3V  阻值又正常只能把EC101脚撬起来 触发得电压3.3V说明EC是好的 是后面 的问题  EC发出s5_ON 此信号开启3v 5v 后继3v_S5  5V_S5 给南桥供电的 难道南桥短路 了? 东瞧西瞧南桥发现上面字色有点不一样 用洗板水在灯下洗后发现果然是烧了 换桥··········换桥后顺利触发0.26 心里高兴地上CPU 内存准备装机  结果悲剧了·触发还是0.26电流 摸CPU发现它不发热 我了个草··········
测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

20脚VIN 19V 22脚VCC 5V 44脚VR_ON 都正常 直接换6262  ········后触电流刷刷的上去了上内存 插屏数秒后久日HP的LOGO终于出现了 维修结束!
最后附上这机器的BIOS 这BIOS迅维网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希望大家给小弟加点分 谢谢!!!

HPDV6-1245DX 集显BIOS 板号:DAUT3AMB6C0 REVC.rar

网友:
这个机器,按照经验,南桥坏的几率特高,特别是那种偶然亮机的。。。

网友:
挺不错的 加分鼓励

网友:
这个是两个不上电故障啊,修这种太需要耐心了,主要判断南桥坏,有时候要费些事情
不是太确定是一般不动桥、

网友:
楼主威武,思路清晰,下手果断

网友:
楼主也一定的经验,学习了。感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