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K620C-I7,最新HM87,不触发

楼主(2015-08-26):
接到了一台K620C-I7,本身是不触发,那时测是没有+3V,加焊了一个PU9,可以触发正常显示了,装起来进了系统,关机,悲据就从这里开始了,大短路,查了很久,电容都快取完了,最后取了PU9,就不短了,于是订了PU9(nb670),结果换个,可能是没换好吧,+3VPCU +3VS5,短路,又开始查,最后查是南桥,io,pu12 ,u5坏,又开始订,一个个换上,还是先换PU9,换个后+3VPCU有了,后又换上IO,通电自动触发,0.35的电流,+3V,+5V,和CPU供电都有了,这下信心来了,把南桥也整上去,心想这下跑不了了吧,结果通电,按开关,有触发动作,但电流才0.085,后查图纸发现DNBSWON#到南桥都有反应,这里这个信号实际测是:没触发之前是0V,按开关后持续为+3.3V,不像之前是跳变的,(这里我认为是正常的),那现在的问题来了,就是南桥没有发出SUSB SUSC,测了南桥的工作条件,因为是新款的南桥,看了论坛的资料,一步步测了RTCRST,SRTC_RST 2.8V,CLKGEN_RTC_X1,SM_INTRUDER#,PCH_INVRMEN都正常,以为BIOS不正常,又从论坛下了BIOS刷了一样,再又换了个全新南桥还是一样,这里想请教大师们,HM87南桥除了要查上面那些信号,还要查哪些,现在慢慢的要开始修这种机器了,请大家指点,我测数据给大家!图纸我附上吧!

神舟 K620C-I7 D1.pdf

网友:
这么新的机器啊,我们这是没修到过

网友:
哎 我们估计要淘汰了 最多是HM7 也就几次

网友A:
一波三折啊 不过修好了也不容易 +分

黑暗纪实 -2

网友:
看样子是PU9引发的血案~朋友你的焊功得加把力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波三折啊 不过修好了也不容易 +分

根本没有看帖 都没修好

网友B:
看下这个可以帮到你吗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待机问题,重点查待机吧。

网友:
这种新桥   我们还没修过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这个可以帮到你吗

我就是按这个图的思路,去测,可能还有南桥的关键信号,现在还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