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CZ-FE脚位引脚定义,谢谢!

楼主(2015-08-26):
修到一片Z87 WS的没起来PCH供电,也没有此版点位图,IC型号是CZ-FE不知道EN脚是第几脚,现在故障是桥供电只有0.4V,特来论坛求助此IC脚位引脚定义,要是可以发此版点位图给我就更是感激了,非常感谢!另外同事修的华硕990FX的好像好几片北桥供电没起来的也是这个IC,要是论坛有ASUS 990点位图的也可以发给我,QQ1402406576,谢谢!,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!谢谢!

网友A:
这个我也是在找哦,要是有给我也发下,谢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也是在找哦,要是有给我也发下,谢谢

现在还没人发给我哦,你帮忙问下哈

网友C:
淘宝找吧,那么新的板子 资料少,要不然直接发几个IC回来换掉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淘宝找吧,那么新的板子 资料少,要不然直接发几个IC回来换掉试试

IC我是早换过了的,也有换好过的,碰运气嘛,只是这片没好,,,有脚位图更好嘛,方便以后查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还没人发给我哦,你帮忙问下哈

试下咯,好的,你也是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