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关于显卡切换的问题,求大神解释一下

楼主(2015-08-26):
有一个戴尔台式机,具体型号不清楚,是教学用机,主板上有一个HDMI 和一个VGA视屏输出口,是集显,没有独立显卡,请问能不能同时将这两个信号输出,就是一个VGA教师用机,另一个HDMI带音频的高清输出到大显示器上,用来授课,再不加独显,和分线器的情况下能否实现?求大神解释。

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可以同时在集成显卡上输出?

网友:
自己小白一个!求大神解决!

网友:
没人管我吗?

网友:
这是高手玩的   咱弄不来

网友:
这肯定是不能的啊,你听说过 笔记本的内置喇叭能和外接小音箱能同时放歌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错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不错

你这样回答容易被禁言

网友:
应该可以,试一下不就知道了,VGA,HDMI可以同时输出,没有独显集显也可以显示。

网友:
觉的版主好懒,只有问题,没有现象,自己不动手,问题没营养,本人无恶意,你的贴不利于你自己进步和解决实际问题

网友:
鱼和熊掌不能兼得,主板目前还没能输出两个显示信号的。

网友:
没试过,应该不行,楼主动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有的显卡支持输出的,行不行要试过才知道了

网友:
打集成显卡驱动后通过驱动不知道能不能改 ,可以调屏幕旋转不知道能不能同时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