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ig41m有复位不跑码

楼主(2015-08-26):
接到一台联想l-ig41m  复位都正常了。就是不跑码,求高手指点,给点思路

网友:
blos刷过了

网友:
焊焊CPU座试试

网友:
CPU复位,没出来  PCI出来了吧  没用

网友:
电池和BOIS为了万一在把各路电压

网友:
换个SB吧 这个是82801GB  容易出问题的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比较难修了

网友:
这个板CPU背面爱断线

网友:
看下CPU复位

网友A:
这个主板,BIOS容易坏 ,CPU到北桥的线容易断,桥容易坏,网卡坏也会导致,还有COM口芯片

网友:
是不是北桥坏了

网友:
换82801gb就可以了

网友:
通病你南桥 换了就好

网友:
多刷几个BIOS,南桥。

网友:
换个SB吧 这个是82801GB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主板,BIOS容易坏 ,CPU到北桥的线容易断,桥容易坏,网卡坏也会导致,还有COM口芯片

这个主板这么多通病么?   ! 吓死我了

网友:
先刷个bios试下

网友:
这个板子 毛病很多的  CPU座子下面断线 不好找 bios爱坏    桥是GB的 更容易坏

网友:
CPU座子背面容易断线,南桥坏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