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复位不跑码

楼主(2015-08-26):
主板有复位不跑码,cpu 内存 blos 都没问题。就是不跑码是什么原因。求大神指点啊  联想l-ig41m

网友:
GM南桥上问题很多哦,, 还有这板BIOS也爱出问题

网友:
打下外设和接口对地阻值,这种板子南桥可以先加焊下试试

网友:
CPU座加焊下

网友:
这个板一般都是cpu座子  或者南桥问题  一般是先加焊cpu座子

网友:
有cpu座测试器吗??有就测试一下。。之后换个南桥。。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张同样的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