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teway w350i

楼主(2015-08-26):
笔记本版号为ACEH-40GAB1700-F710。在休眠的状态下突然断电(未装电池),再次通电按开机键电源灯亮,风扇过一会儿也转,拆机测待机有3.3V,无5V(属于正常)。按开机键有5V,各大供电都正常,屏幕无显示。外接显示器也不亮,请问是不是独显坏了?

网友:
显卡应该没那么快坏吧 打值看看 再加焊 或者植株

网友:
刷BIOS  试试

网友:
这个你需要查时序啊,开机后电流跑多少啊???

网友:
有供电时PLT-RST#为3.3V,电流上到1A。

网友:
内存有无开机电流都是0.95A左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