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保护

楼主(2015-08-26):
新手上路,万事开头那个难啊。今天拿起了一块主板练手,把内存和CPU拿掉,待机正常,触发,心喜(如果不触发,似乎自己还不是很懂触发电路更别说修了)开始测供电,在测供电之时,啪的一声掉电了,黑了俺一跳,还以为是自己搓到了,再来,它又自动亮码了,过时又是如此,原来是掉电了,(可以说是电路保护了吗?)坐在那折磨了半天,毫无头绪,无从下手啊,我应该从何处下手啊,请大师们指教指教啊!!!

网友A:
还是从基础的开始努力吧。这个问题你现在想要答案,也可以告诉你。只是你连基本分析过程都不懂,对于结果对你来说是毫无意义。维修是一个过程,这也是最重要的。其中你的思路以及对电子的知识,关系你整个维修过程!
保护电路有1.过流(大短小短漏电等原因)2.过压(稳压失效后产生)3.欠压(缺少某个供电)4.频偏(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提及,故障率小,但是导致出现的故障五花八门,各种奇葩现象,有修过早年CRT的应该清楚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从基础的开始努力吧。这个问题你现在想要答案,也可以告诉你。只是你连基本分析过程都不懂,对于结果对 ...

谢谢大师指教,收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