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MX 放电还需要密码怎么办啊

楼主(2015-08-26):
H61MX 放电还需要密码怎么办啊
密码

网友:
直接刷个BIOS试试吧,之前我也遇到过,刷了就好了

网友:
直接刷BIOIS,你是吧电池短接了?

网友:
真心没听说过,有这么神奇?我是不是也要试试?

网友:
先备份在刷bios试试

网友:
有遇到清华同方的机器 各种密码 放电也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