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28 挡在win7启动界面

楼主(2015-08-26):
拆机最小系统发现把键盘拔下就能顺利进系统, 更换键盘时有点呆 竟然有69颗螺丝 拧的我手腕都酸了!!苹果确实与众不同~
还有个疑问键盘的右上角多出个小尾巴是开机按键 但是为毛 把键盘排线拔下来还能开机??

网友:
苹果的键盘就是不好搞

网友:
还数过69颗?

网友:
这个结构的 有的没有螺丝 是铆钉 要是换那才麻烦呢  有螺丝的还好点

网友:
拨掉键盘还能开机很好解释,因为你放电了,所以自动触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