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联想昭阳E47A开机掉电,捡钱的,主要是没分了,大家懂的。

楼主(2015-08-26):
昭阳E47A开机电流到0.28掉电,再开还是掉电。客户说摔过。仔细看来一下主板没问题,没有掉电感或者变形断裂。这种掉电一般是没出电压或者某个信号。先通电上电瞬间测各电感电压,只有PL11没电,CPU供电没出。 查CPU供电芯片。22脚vdd没电,+5V是经过PQ28转换而来。PQ28的G居然级没电。G级是+15V经过PR141过来。PR141居然掉了1M的电阻,找了半天没找到,就找了个500K的上了,开机上电亮机,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呵呵  送钱的活啊

网友:
只有技术好才能捡到钱

网友:
要运气也要技术,不是那么好捡的啊

网友:
0.28cpu供电没出   果断查工作条件

网友:
单单摔掉一个电阻 别的没有问题 实在幸运

网友:
掉钱的机子哈哈爽死了吧

网友:
我前几天修了一台E47的,也是掉电,但是不跑3D和鲁大娘就没事,一跑就掉,显卡问题,但是换了后用了两天,又来了这时候测得1.8V被拉低了,然后1.8V_GPU对地只有7欧,于是又换一个显卡,这里我小心 了,测了下温度,一测妈的,显卡90度CPU90度,散热架也是坏的,换了一个后一个星期了没有回来,

网友:
上啦电阻我都是用10K的  好像也没什么事啊

网友:
也要有技术才能捡到啊!

网友:
一般不低于百K应该都可以吧。

网友:
这钱挣得太舒服了

网友:
不错,细心也是赚钱的办法

网友:
这个电阻为什么会掉 求解释

网友A:
两个500K的电阻串联的还是只用了一个500K的电阻

网友:
维修的话细心点 总会找到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500K的电阻串联的还是只用了一个500K的电阻

直接上了个500k

网友:
这样的机器才能赚到钱!

网友:
以后多遇见这类问题,多好啊,

网友:
有理论就是不一样,分分钟搞定这样的问题!来学习一下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