{求助}惠普LaserJet Pro 200 color M251n 彩色激光打印机电源蕊片型号是什么?

楼主(2015-08-26):
今天修到一台惠普LaserJet Pro 200 color M251n 彩色激光打印机,故障现象为:通电指示灯不亮,按开机按无反应,不通电。经检查是电源板上的电源集成块1D12006损坏,没见过这种蕊片上百度查也查不到这个蕊片的资料,有谁修到过这个蕊片上来说下有什么可以代换或者资料的???

1D12006各脚引脚功能大概如下:
1脚接光藕
2脚接光藕
3脚接电源开关管S脚
4脚接地

5脚接电源开关管G脚
6脚VCC供电
7脚空
8脚接300V

网友A:
这种板子 直接网上买,配件没得卖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板子 直接网上买,配件没得卖的!

这电源板网上一百多哦,蛮贵的,现在已经查出是这个蕊片坏了换了就可以修好了,想把它修好。

网友:
如果是给客户修的,告知......收费为备件+维修费.

网友:
谢谢大家,我已经找到蕊片了,拿着图片到淘宝去问商家,有一个商家说有这个蕊片型号是:1D13306  订了2片发过来装上插电开机,OK指灯亮打印机有动作了打印几张测试纸无问题修好,商家的名字叫:琴川日月旗舰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