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vflash不认显卡和bios,插主板上可以显示,但是大花,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5-08-26):
RT。华硕的GT630 1G显卡,插主板上可以显示,但是大花,nvflash不认显卡和bios,能大致判断下是哪里出问题吗?加焊过显存,没用。

网友:
直球试试看

网友:
是gpu坏了吗?

网友:
可能是gpu坏了

网友:
主板花屏,独显不显  主板和显卡都有问题,花屏估计是北桥

网友:
加焊一下显卡主芯片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