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一个太阳能手机充电器

楼主(2015-08-26):
  夏天天气炎热,太阳很猛烈。阳光这么充足,我想如果能利用这大自然免费能源来为自己服务,那一定是极好的。于是我就在网上淘了一些太阳能电池板,准备自己DIY一个太阳能手机充电器。

  收到货后就动手组装起来。

  太阳能充电器使用了24块2V50MA的太阳能电池板,将太阳能电池板进行串联3个并联8列的方法做出了一块6V 400MA 2.4W(实测下午15:30的阳光6.5V 350MA)的太阳能板。

  装上USB接口后,测试其能否对手机充电。

  手机充电正常 。

  试了一下这台小风扇,结果也可以正常运转,阳光越足风力越大。(加上我的那条5米USB延长线,就可以连到房间了,这是个用太阳能的小风扇。)

  这是一个用太阳能板充电的手机电源。

  这个电源的电池使用了三颗在笔记本上用的18650电池(已装保护板)并联,每颗电池容量为2200mAh总容量为6600mAh。再加上一张5v的升压板,就可以对手机进行充电了。

  这个是太阳能板的线路图,上面的电容C1是因为小风扇启动时电流较大所以加上的,不用风扇可以不要这个电容。二极管D1是防止电流反充而烧坏太阳能板用的(这个一定要加哦),USB插口要按实际来接线分清正负极。

网友:
楼主你这么牛啊  ,,配服

网友:
太阳能电池组多少米淘的?

网友:
很不错的支持一下!

网友A:
我都想淘一些太阳能板,把我家的空调带起来不知道贵不贵?呵呵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都想淘一些太阳能板,把我家的空调带起来不知道贵不贵?呵呵呵

没那么简单,好像还要变压器。我见过一个小区都是用太阳能家里装了变压器,有噪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那么简单,好像还要变压器。我见过一个小区都是用太阳能家里装了变压器,有噪音

那是空调专用升压器

网友(2015-10-02):
这个真的有用?

网友:
难道不会爆炸吗  开车去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