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东方HT156WXB-100通病问题

楼主(2015-08-26):
手上有块京东方HT156WXB-100液晶屏,主要问题是屏幕反应慢,花屏,跟台机的HSD190MGW1的情况LGM190MWW3的情况HT185WX1-100非常接近
我感觉这也是通病,都需要在屏幕的模拟板上飞一根线到屏旁边的软排上,由于手上资料不足,找不到这款屏的VGH测试点,希望有高手能够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这东西好修吗???

网友:
这种没有修过哟向楼主修好分享下

网友A:
不是每张屏都有那排线的。

网友:
修好了上个图给我们参考一下

网友:
京东方这款HT156WXB-100,旁边确实有小排线,上面有测试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每张屏都有那排线的。

这个屏旁边有测试点的,只是不知道那个是VGH电压测试点

网友:
修屏,高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屏旁边有测试点的,只是不知道那个是VGH电压测试点

VGH一般都在23伏左右,用表测电压找VGH点。

网友:
还没听说过这样修屏的呢,这个屏也有通病吗?希望你能解决献出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