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36ZG换电容后无CPU供电求指导

楼主(2015-08-26):
原机,测试,可以上电过CPU,上电到1A以上,掉电,换掉6个330电容,结果不亮机器了。。。。上电到0.2A了,查ISL6262工作条件,芯片开启电压44脚3.3V,45脚0V,46脚1.02V,31脚5V,48脚3.3V,2脚1.02V,5脚3.3V,20脚19v,其他引脚应该多少电压正常,求指导下哈,

网友:
别急着搞别的,可能故障还在大电容上。仔细看下是不是短路了

网友:
是不是 电容 短路了

网友:
是不是  焊连起了

网友:
    电容短了吧

网友:
肯定是电容短路了

网友:
电容没短路啊,
焊接上去测,没短路,这个电容短路的话,会引起短路的。。。

网友:
你仔细检查你的电容吧!你换的可能坏的。你重点查你换的那几个电容啊

网友:
应该换上去的330电容焊连脚了吧,等楼主结果,

网友:
原来能上电到1A,现在却上电到0.2A,很明显是你换的电容有问题或安装方式不正确。

网友:
今天 刚修个你这类似 的,MD在电容 换了   后  好了一天又出问题了。。  现在正在搞南桥。有 点烫手, 不过我的可以上电有 1A了  CPU也发热了

网友:
在看看电容把,看看是不是换的时候碰掉东西了

网友:
还有22脚5V,1脚3.3V,4脚1.5V,47脚3.3V,VID0-VID6的电压。如果CPU电压未出,1脚电压应该为0,请参考!

网友A:
前几天 我刚修过 这个机器 ,来的时候 没CPU电压,换了电容就好了 楼主不妨看看 自己换的电容是否接反,有没有短路开路 ,

网友:
如果是焊电容就这样了,建议楼主还是仔细的把所有的电容重新在换上去看看,然后仔细的看一下是不是有掉件

网友:
估计是楼主把电容装反了

网友:
电容没装正确,我试过的。拿下来重新换一组,只要4到5个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几天 我刚修过 这个机器 ,来的时候 没CPU电压,换了电容就好了 楼主不妨看看 自己换的电容是否接反,有 ...

hyc4280501大 您好:请问机器来的时候没CPU电压,接可调,电流是否也是停在0.2A不动?您也是换掉大电容就好了?请指点下,谢谢。

网友:
是不是6个电容里面与坏的  或者你只上4个试试看

网友:
这个电容位置有个参与温控的电阻 极易连锡

你动了NEC先排查下这里吧

网友:
这种机器上四个330的电容就行   一边焊在主板上 一边脚飞线

网友:
应该是有个电压工作不正常,你用示波器测下

网友:
碰掉东西了吧

网友:
还是电容没换到为

网友:
楼主在换组电容应该就可以了   我也遇到了

网友:
按条件查吧,不要想着通病

网友:
应该还是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目测LZ换的电容有问题 或者换反 了

网友:
應該是拆電容時傷到底下銅箔

网友:
这个是换电容的时候把CPU座子吹虚寒了。。。

网友:
先排除电容是否短路,再更换CPU看看,若还是无果,可以考虑更换CPU供电芯片。

网友:
换完 都能好啊

网友:
有电  没电  换大电容都能好的

网友:
检查电容是否装反,短路或新换电容当中有不良的。

网友:
换电容试试

网友:
还是你换的电容有问题

网友:
换电容前是好的,换完不正常应该重点查你换电容的地方有没有悍连,电容是否是好的必要时可以换回原先的试一下

网友:
be sure replace capacitors with same maximum temperature written on it

网友:
电容 短路了

网友:
把电容装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