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330不触发巧秒维修

楼主(2015-08-26):
  同行的,拿来只有光板,说是不触发,我拿到量了下,EC已经向南桥申请触发了,但是DNBSWBTN,这信号在EC与桥中间有一个二极管,靠EC的一端有3.3V,但是桥这一端只有2V,如下图:

我脑残用镊子短一下,结果还真行,于是我就直接飞线代替二极管,此机修复。

post_deleted

网友:
你那边同行也太菜了吧,这种问题都解决不了

网友:
原来如此,会不会是二极管坏了,内阻变大呢?换过二极管冒有?

网友:
D3二极管或EC的性能变差了!

网友:
这个东芝的机器修道过几个。

网友A:
找个二极管换上应该不难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找个二极管换上应该不难

试过,换了没有用,可能是南桥那一端上拉不够,也可能 是南桥不良。

网友:
这样接倒是没有什么后遗症

网友C:
如此简单也真是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此简单也真是醉了

但是不注意可能就去搞桥去了,说简单是简单,

网友D:
楼主这样有可能会返修,有可能也没事,说一下我的见解吧,DNBSWON#是EC发给南桥的开机上电信号,这个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楼主仔细看下,二极管两端的3V不是同一个3V。EC端是EC待机正常后发出的,南桥端由3V_S5内上拉(实际没有装电阻)。也就是说这个电压南桥也会发出3.3V,EC也会发出3.3V,按下开关EC内部拉低EC端的电压,二极管导通南桥端的电压也被拉低

网友:
应该是二极管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这样有可能会返修,有可能也没事,说一下我的见解吧,DNBSWON#是EC发给南桥的开机上电信号,这个二极管 ...

恩,现在只能这样,因为现在能好我不可能去换一个桥,但愿不要返修吧

网友:
同行太水了 这技术我晕倒了

网友E:
你说的同行是电脑店的 还是笔记本维修的同行   如果是电脑店的 情有可原   如果是修笔记本的 这个他都搞不定 那也只能说太差了

网友:
测试稳定 虽然没有找出根本不过也无妨

前提是在保修期内返修率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说的同行是电脑店的 还是笔记本维修的同行   如果是电脑店的 情有可原   如果是修笔记本的 这个他都搞不 ...

他是不会修的,就简单的接接机,清个灰什么的,

网友:
生意是本难念的经, 技术在好接不到活也是不行的,有些同行什么也不会就是嘴会说,照样能接到活

网友:
楼主这次是捡到了~!

网友:
嗯恩,小弟还是佩服你的技术啦,呀i哦是我还以为那是正常的呢,呵呵

网友:
二极管变质了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试过,换了没有用,可能是南桥那一端上拉不够,也可能 是南桥不良。
不把问题搞清楚,会不会有后遗症

网友:
有着样的同行也不错,有钱大家赚

网友:
业内人士都称为66666

网友:
D3起隔离开关作用,直接短路的话EC输出不正常容易导致损坏桥

网友:
二极管。这样一哈就找到了。不错。

网友:
这个很多主板都没有这个二极管的,所以也就无所谓了

网友:
不错,飞线解决。学习了!

网友:
直接去掉二极管 用线连起来了吗??

网友:
应该就是二极管出问题,如果你是南桥那边有问题的话 强拉是不行的

网友:
来自: 浙江杭州
能修好才是王道

网友:
学习下,电路基础真好 哎

网友:
下次我碰到也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