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维修乐华V29驱动板求助!

楼主(2015-08-26):
通电灯亮,按电源开机无反应,USB升级按键板灯无任何反应。请教各位大师,该板有维价值么,应该如何排查。
我是想把 这驱动板换成V29的,那电源板应该可以利用不用换吧。

网友A:
你咋不买个免驱动的板

网友B:
你是想把显示器改成电视吗?

网友C:
看看跳线有没有跳对,确定没问题,刷个程序看看

网友D:
电源板不要换,可以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咋不买个免驱动的板

原显示器驱动板DVI口坏了,所以我是想利用手上的这些DIY一台液晶电视。实在用不了再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是想把显示器改成电视吗?

是啊 利用手上这些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看跳线有没有跳对,确定没问题,刷个程序看看

跳线都没错,屏压也设置对的,就是USB刷没反应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源板不要换,可以用的

我也是觉得电源板可以利用起来,就是得改动一下,电源板与V29接口不同。

网友:
自己是电子专业的,但很少维修,互相学习~

网友:
不错电视也会修

网友:
只有理论,实践不多,呵呵

网友:
直接要12V电压,接到V29板上去就可以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