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的高手 出来卖弄大刀下

楼主(2015-08-26):
原故障是 闪屏,确定显卡问题后  BAG 更换显卡芯片,第一次失败,显卡报废

进行第二次,芯片重订,到货再上,失败,因为 苹果的PCB BGA没有像普通的笔记本一样有 画线 标记对准

第三次 重植 芯片, 再上  哎 对了好长时间,搞定了  。  上机  上电,机器亮了。 结果 不一会键盘被排线来回插拔
接口坏了, 装个新键盘。

在开机下 按ALT 能引导 苹果 系统U盘    不能引导win7安装盘  win7不能安装,找个硬盘 GHOST进镜像 不能引导

用客户的 原硬盘 MAC苹果系统可以正常进入,但是 键盘失灵!!

准备再用 另一个硬盘装MAC 系统 看能不能引导。 发现U盘ALT引导 MAC镜像 完 出现如图,不让进行安装

问,有经历的高手 们,这图是啥意思

网友:
占楼备用 ,高手 们 见过这现像么?? @月饼

补充内容 (2015-8-27 18:44):
问题解决了~~~  是因为主板检测  触摸板没装,原来是苹果 触摸板 排线断了, 现在装上新排线后, 可以正常安装  win7  和MAC ,并且 如果不装 触摸板排线, 风扇还有狂转的现像~~~ 现在问题解决,准备送回客户

网友A:
没遇到过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显卡还有问题  但是看那个示意图 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记安装了?我上次拆的时候忘记安装触摸板排线 发现进系统都好慢好慢 而且不正常了的 因为触摸板的排线是比较隐秘的 主板装上去的时候 容易被主板压住 被压住了我们看不到就忽略了 最后找了半天原因才搞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遇到过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显卡还有问题  但是看那个示意图 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记安装了?我上次拆的时候 ...

触摸板排线断了,确实 没装,排线还在路上。。 你这说法我会=排线到了再试下

网友:
键盘都失灵,windows要直接按alt装是装不到的。

网友C:
键盘失灵 估计是你线没插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键盘失灵 估计是你线没插好

在开机时 按ALT 可以引导产U盘  可以控制 引导项 所以 键盘应该没问题  主板能收到 键盘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触摸板排线断了,确实 没装,排线还在路上。。 你这说法我会=排线到了再试下

要装上去 一定要装上去 否则进不了win7 根本不引导  进了苹果的也很慢 而且还有问题 建议你别去动它了  等排线到了以后换上去估计就好了 好了说声  刚好我有碰到 就跟你说下 免得你还以为是哪里有问题呢  我那时候也是这样想的 最后是觉得应该不至于 相信自己没有碰到哪里 全部拆了再检查 才发现的

网友D:
修出一堆毛病 赚不到钱了

网友:
图得意思是看下外接蓝牙键盘的电源键有没有关,开了会有灯显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出一堆毛病 赚不到钱了

我报价2200

网友:
我的大雕早已饥渴难耐,楼主从你发的第一张黄黄的图片来看,它没有检测到鼠标(也就是触摸板),它让你把原装无线鼠标的开关打开,第二张应该是让你检查触摸板,分析结束,大家都散了吧,不要围观了

网友:
应该是什么没接触好吧     报了2200  修了这么多问题 也算对得起楼主了

网友:
还没有修到过苹果的本本,见到直接说不会修,连个苹果系统都不会装。看见苹果的东西就SX了。

网友:
这价钱实在是牛!

网友:
价格相当给力的。

网友:
看样子像是没有找到键盘鼠标,应该查查触摸板这部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这个是A1286 I7 二代的?  听你说的情况,那个现像是系统现在没有检测到键盘和触控板,换了新键盘了还不 ...

apple a1286 i7 你眼光不错  目前 正在等配件 触摸板 排线

网友F:
什么玩意?这到底是什么问题?2200  人家也修??我滴乖乖,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什么玩意?这到底是什么问题?2200  人家也修??我滴乖乖,

人家这已经被俩家搞过了,他已经说要换板了,查了  换板近3千,把板 适当修修,能亮机  交换1千左右,报价可以了,修了一周了。只是这个图是第一次见,发上来  向大家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