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10088关机背光灯不灭

楼主(2015-08-26):
联想一体机10088开机第一次进系统正常关机的时候背光不灭,在按开机键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背光灯常亮,不现画面,必须拔掉电源重新断电才能开机,是电视板坏了吗?

网友:
显卡部分查查吧!

网友:
显卡老化了 加焊一下就会好的

网友:
关机后背光还亮 说明开启一直有3.3  一般开启受控显卡    第二  白屏时还可以听见系统的声音 说明是供电正常  信号不正常    你可以先查查接口的信号 在确定修显卡还是桥  应为先在的机器受控的模式不一样

网友(2019-08-08):
这个结果咋样处理的。我现在也遇到了。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。不行就重制一次

网友:
背光信号一般由显卡控制,当然最好参考下图纸,有的是驱动板控制比如TSUM1PFR-LF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