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14-e022tx开机暗屏

楼主(2015-08-26):
液晶屏是好的,背光开启信号有电压,求帮助

网友:
换高压条吧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LED屏  看下亮度调节

网友:
背光供电,亮度调节查查。

网友:
暗屏就是查,供电,开关,亮度,地线,屏排除了就是屏线,然后就是主板

网友:
换过屏吗   如果换过 测下屏接口的19V  和2个3.3   基本都这些问题

网友:
先排除屏的问题  背光开机亮度调节等 是否正常 ?

网友:
看看是什么信号没有哟。开启亮度主供电什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