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 报警两声

楼主(2015-08-26):
E40 报警两声  刷BIOS  也无效

网友:
你没说清楚是INTEL还是AMD,

网友:
换内存 换U 换硬盘

网友:
电流如何变化 这个机器要是intel的多显卡问题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 换显卡就会好的额

网友:
amd 是处理器

网友:
这机器显卡啊  用风枪吹下 试试

网友:
AMD还是INTER的,INTER的显卡,AMD的北桥

网友:
最后换人包修好。

网友:
修过大部分英特尔平台,确定是显卡问题,另注意一下热管

网友:
这三把斧下去。。。我也醉了

网友:
以后还是要靠修信号挣钱啊

网友:
说详细点 不然怎么判断

网友:
这说的也不详细 换个显卡试试吧

网友:
换显卡,修过几台

网友:
显卡,拿下来重植吧。

网友A:
直接教你一招,换板一定好

网友:
E40机器最烂,显卡门!

网友:
你的主板应该是INTEL芯片组的,两声报警,看一下大小写可以转换不,如果可以话,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显卡,不过E40的显卡比较难搞,里面有黑胶,不能加焊只能重植,把上面和下面的显存保护好,上面的有黑胶,下面的没有,如果不保护好的话,上面的容易冒珠,下面的容易虚焊,最好是用锡纸包上,取下显卡重新植珠一般都能好。

网友:
报2声明显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intel芯片组的话换显卡吧

网友:
换内存试下

网友:
E40也就INTEL 的显卡,,AMD的北桥,别的问题很少遇到

网友:
NTEL 的显卡,,AMD的北桥 风枪一吹就知道结果了

网友:
外接试了没?

网友:
E40大多是认不到显卡   显卡也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报警2声说明已经亮机了。,只是不显示,AND是北桥,Intel就是显卡。

网友:
这问题就跟说:我笔记本不开机了怎么办一样?怎么回你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教你一招,换板一定好

你很厉害哦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加热下显卡看看

网友:
换内存试一下

网友:
显卡了啊,通病了

网友:
没过内存吧

网友:
NTEL的做显卡,AMD的做北桥 OK

网友:
显卡吧   我遇到过  加焊吧

网友:
可以百分百告诉你是显卡问题,这机子这个毛病不知修多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