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厦华(PRIHA)]
夏华LC-37T25 37T7 42T17 47T17 42T18 37T18主板,技改维修经验

楼主(2015-08-26):
厦华 LC-37T25,主板不开机
厦华 LC-37T25 37T7 42T17 47T17 42T18 37T18 主板修理经验。希望大家补充。
此主板故障率高,且价格在500元以上,整个换很多客户不能接受。只有修理。
1:不开机:指示灯可以由红灯转蓝灯,背光灯不亮但热机后会一切正常(大约热机二十分钟---六十分钟左右)
2:厦华 LC-37T25,主板不开机:指示灯可以由红灯转蓝灯,屏幕无光,无声音,遥控器失灵 电视处于死机状态。
3:不开机:指示灯始终为红色。按遥控按键均无反应。
4:花屏“鬼脸”又称黑斑:图象彩色不正常,图象就像普通电视付像,好似油画水影。(有时开机就出现 有时热机一段时间才会出现。)见下图
5:乱屏:可以开机,声音也正常,图像像普通电视行不同步一样,且闪烁。见下图
6:彩色不正:图像暗处出现彩色异常,图像黑色边缘偏色 大部分偏绿色 且有黑点。
7:无信号:TV AV VGA等信号源输入正常 总显示无信号 时有时无。
8:自动开关机:开机后自动反复重启。
不开机:指示灯可以由红灯转蓝灯,屏幕无光,无声音,遥控器失灵 电视处于死机状态。
1.主板LED1微亮不闪,测N603的的输出电压1.85V(正常1.8V)分析可能是CPU供电N603或N701虚焊,补焊N701后开机正常按公司更改方案加10欧2W电阻和换C641,故障排除。
2.热机黑屏一般为N603过热不良引起。
3.测N603的的输出电压为1.5V为N603不良引起。更换即可。正常时主板LED1不定时闪几下。
不开机:指示灯可以由红灯转蓝灯,背光灯不亮但热机后会一切正常(大约热机二十分钟---六十分钟左右)
由于C641(贴片电解电容)周围存在发热量大的芯片如:PW118、N603(AMS1117)等,长时间使用后会造成C641(10V100u)容量变小,导致无法滤除N603(AMS1117)输出端的自激振荡,使得N603(AMS1117)的输出电压产生干扰脉冲,造成PW118停止工作,最终引起黑屏。为了防止C641(10V100u)漏液后引起短路,所以将其拆除,并在N603(AMS1117)的输出端并联上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替代。把改机的电解电容放置在下图中的所示的位置,使其远离发热源防止再次损坏。

网友A:
请问楼主对TCL王牌的L42E5500A主板有没有研究?想请教点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对TCL王牌的L42E5500A主板有没有研究?想请教点问题。

没有研究,我是小白,今后还请多多赐教和帮助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