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品牌机主板L-A690

楼主(2015-08-26):
今天碰到一块联想品牌机主板L-A690,故障现象是开机风扇狂转。不跑码。关后再按就不启动了。检查后发现是主板电池没电了,换电池后正常。

网友A:
什么芯片组的主板?INTEL的不犯这样的毛病吧。

网友:
联想L-A690主板 电池没电主板不触发,我也遇到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什么芯片组的主板?INTEL的不犯这样的毛病吧。

L-A690是AMD平台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-A690是AMD平台的。

ATI芯片组。

网友:
醉了,品牌机什么可能都有

网友:
电池没电是这板子的通病

网友:
电子没电的比较多,这板子还有个不保存时间的故障,遇到过几次,搞不定

网友:
论坛上早就有这个毛病的维修方法了都是电池没电造成的

网友:
联想品牌机的板子  电池没电会导致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

网友:
以后遇到联想主板都试试这功能

网友:
这板就是电池和桥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来的 有时不通电 跟有时不跑码  都是电池没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