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00另类的故障

楼主(2015-08-26):
小白我14年帮我妹入手一台联想Y400
故障是这样的:入手不到1年 反厂家换了3次主板 每次都是笔记本插上充电器 本本不能开机,同样没充电灯亮,按下开机没有任何反应.因为是新本本我直接扔去售后了,之后每隔2-3个月又出现不能开机 没电源灯的情况,一台新的本本质量这么垃圾 都气死了.
第三次不行之后我叫我妹 你打包回来吧  我返修去,,因为在大学那段时间不方便回来 所以先放二三天了。结果高潮来了。以下我说说我的看快 求大神来个解析
那几天她没有空拿回来我返修 放着台面 多了三天左右吧  突然能开机了,到底是怎么回事呢。我问问我妹,她说把电池放回去笔记本,过了几天没用 今天按了一下就可以开机了,难道是因为没有安装电池的原因,新机的时候我叫我妹 平时用的时候直接插充电器 不用放电池 免得电池易耗变不耐用。她就一直按照我说没有安装电池使用,但经过这样后我叫他安装上电池使用吧 。用到现在也快一年 没有出现过故障。那应该就是因为没有安装电池出现的故障了,有哪位大大告诉我这是为何吗

网友A:
这机器还没碰到过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还没碰到过什么问题

哥  你试试把电池拿下用一段时间做做实验好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还没碰到过什么问题

我的刚刚过保修期了 不敢来做实验了 不然我肯定为大家再干一次

网友:
理论上来讲 是没关系的

网友B:
这个机器搞过一次。做工各方面都还好啊,可能电器东西,总有个别毛病多的

网友C:
Y400不用电池不开机 ?这个需要测试定性

网友D:
我女儿上大学时我跟你一样嘱咐她,当有市电时尽量取出电池使用,从没有你说的这种现象。你这机器估计电池识别电路部分有点异常。

网友:
应该插着设备器能代替电池开机吧

网友E:
从维修的角度来说,这玩意没法解释,只能说可能是适配器的检测电路有问题,然后开机其实是用电池开的,而你以前没有插电池,所以用适配器你有时候开得了,有时候开不了,这是我的想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Y400不用电池不开机 ?这个需要测试定性

是啊 因为第二年刚刚过了 我没办法再试  但就是因为没装电池才开不了机  装回去后过了3天左右又正常了  正常到现在有1年了 没出现过之前的问题  所以我才在这里说说  求大家一起验证一下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从维修的角度来说,这玩意没法解释,只能说可能是适配器的检测电路有问题,然后开机其实是用电池开的,而你 ...

适配器没啥问题吧  以前出问题也是这个适配器 装回电池后也是这一个适配器 二者差别就是安装电池与否
如果没有插电池那时候插上适配器没有任何反应 本本上什么灯都不亮 插上电池后插上适配器刚刚开始也是没反应没亮灯  但插上电池不插适配器放了3天左右 机器正常了  用了一年没有出现之前的故障

网友:
正常不会这样的 电磁不装完全不影响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适配器没啥问题吧  以前出问题也是这个适配器 装回电池后也是这一个适配器 二者差别就是安装电池与否
如 ...

我说的是主板上的电源适配器检测电路,不是适配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说的是主板上的电源适配器检测电路,不是适配器

哥 那我就不清楚 因为同样故障换了好几块主板 在售后换的 保修期间
我刚刚开始就是以为没问题 所以叫她不要安装电池 电池用久了耐用性就变差了 结果不用正台本本都变不正常了
所以现在不管电池了

网友G:
不用电池 不会损耗,这个说法不成立的 时不时用下用完  这样才会久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用电池 不会损耗,这个说法不成立的 时不时用下用完  这样才会久

感谢指教  学习了~~

网友H:
这机器垃圾得要死,性能怎么样我不知道,但是换个屏要拆一大半,D壳又最容易坏,太垃圾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器搞过一次。做工各方面都还好啊,可能电器东西,总有个别毛病多的

难道我中标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女儿上大学时我跟你一样嘱咐她,当有市电时尽量取出电池使用,从没有你说的这种现象。你这机器估计电池识 ...

晕  我的待遇啊  我帮别人买本本都没出问题 帮自己家人买就多问题  这难道我的运气给别人自己的留霉运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机器垃圾得要死,性能怎么样我不知道,但是换个屏要拆一大半,D壳又最容易坏,太垃圾了。

性能一般般吧 因为女孩子都是用来上上Q 看看电影 我用来玩过单机 还行 生化危机
不过当时来说是不错的配置了,现在来看 3000多的配置都比他好了  我看中一台3480 G50-80高清屏 也是I5 4G内存 500G硬盘 R5 显卡  比Y400的双显卡应该好点

网友I:
不安电池使用出现此类情况还是头次听到,是机器出了问题了。

网友:
理论上这不太合理,最起码极少见。  你当时如果在不开机时候刚好找故障 看哪个信号引起的 最好不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不安电池使用出现此类情况还是头次听到,是机器出了问题了。

不清楚呢 所以才请教大家啊  但安回电池到现在一年多也没啥问题。。。奇了个怪

网友J:
引用 网友C:
Y400不用电池不开机 ?这个需要测试定性

我就遇到过客户拿来不开机的,也是没有装电池,检测机子,没有发现问题,就叫客户把电池也拿过来,装上后,外接电能开机,充电正常,单电池也能开机,再把电池取下,用外插电源也能开机。我疑惑:难倒联想的某些笔记本还有“定时检测电池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我就遇到过客户拿来不开机的,也是没有装电池,检测机子,没有发现问题,就叫客户把电池也拿过来,装上后 ...

哈哈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  所以在这里问问大家有没有同样遇到~!

网友:
Y400的质量还是妥妥的

网友B:
这也说不好,毕竟电子产品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这也说不好,毕竟电子产品

这倒是真的 运气这个东西与我没关

网友:
联想机子,没听说过不装电池不能开机的,这个应该是个例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倒是真的 运气这个东西与我没关

呵呵,太低掉了吧

网友:
前面修了一个y400  烧糊了de    修好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短路!   问题出在 报复隔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