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从图纸上看出 南桥 北桥有几路待机电压

楼主(2015-08-26):
如何从图纸上看出    南桥   北桥有几路待机电压      拿着图纸 不知道怎么看待机电压     急急急  请师傅们指点指点  谢谢

网友:
问的不清楚

网友:
待机供电很明显啊,有“SB”的!如5VSB、3VSB等。

网友:
你要知道什么是待机电压 ?
才考虑南桥的待机

因为架构不一样 图纸的电压名称也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每个机器名称不一样的   一般都是3V  5V

网友:
笔记本除了3V 5V,AMD的南桥待机1.2V,还能有什么待机电压?待机需要工作的就只有南桥,EC,和网卡,看图纸3V 5V连到哪里不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真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