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代EC待机条件

楼主(2015-08-26):
今天接到一台新一点的SONY本子,开机没有反应,拆机是集成CPU第三代的CPU 用显波器测了一下EC上的BIOS主供电正常,第2脚没有波,这样一般就是EC条件不足或程序坏的,二话不说先简单点刷个BIOS吧,结果一样不行,测EC条件,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 LID都正常了,不管了换EC,一样不行,第三代的是不是EC还有别的待机条件要查???

SONY MBX-268.pdf

网友A:
没听说过EC也分几代的!

网友:
你说的代别是针对 CPU的 其EC等 和之前的是一样的 条件几乎一样 查下就是

网友:
没区分吧 其他问题吧

网友:
EC目前还第一次听说有几代几代的,不管是老机器上的EC还是新机器上的EC待机条件都是一样的,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吧

网友B:
MBX-268,你只能在通电瞬间测得到BIOS上有波形,它原理是这样的,通电,出5V性线电压,然后5V性线电压转3.3V给EC供电,EC得到供电以后,去开启3/5V,然后BIOS第8脚得到供电,EC也得到复位,EC读BIOS,当EC读BIOS成功后,再关闭3/5V,等待用户去触发,再上电,虽然说是这么多,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,哎呀,我说的太多了,不说了,

网友:
EC条件都具备了,到桥启动脚有无跳变?

网友:
EC的第三代????

网友:
EC不分代的吧   还是好好查查条件    肯定有漏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听说过EC也分几代的!

看你没看内容 人家说的是三代cpu 不能望文生义 建议楼主举报一下 分就有了

网友:
ec还有第3代的  第一次听说

网友:
EC还分几代几代么? 待机条件都是一样的吧

网友:
呵呵  汉字博大精深  中国队大胜美国队   中国队大败美国队 没有区别  就看你怎么理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MBX-268,你只能在通电瞬间测得到BIOS上有波形,它原理是这样的,通电,出5V性线电压,然后5V性线电压转3.3V ...

它现在通电瞬间测得到BIOS上都没有波,但EC有供电了,现在就是不知EC还差什么条件了

网友:
EC条件不分几代吧

网友:
确认ec bios没有问题了就查查后级电路会有惊喜。

网友:
是什么EC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