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321S

楼主(2015-08-26):
待机0.02,不触发, 测得PQ3的4脚没输出电压。1脚,3脚都是19V。1脚又被PQ9和PQ11控制,
VCC1_POR#_3和ADP_EN 为高才能是PQ3的P管导通。经查的这两都是EC发的。VCC_POR#_3为高,ADP_EN为低不正常,测过场馆,电压,电阻都正常
最后换EC,满怀希望,以为秒杀,结果涛声依旧, 最后问店里的师兄,他说HP的很挑电源头的,他重新再找了个,开机,电流上到1.2了,虽然机器还没亮,但折腾那么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:ADP_EN我猜是检测到HP的专用电源头EC才会发出的检测到电源,开启供电的信号(网站上搜索了,好像没看到ADP_EN的解释),

网友:
有的机型是需要专用电源插头的。

网友:
厉害阿 !!!不知道最后面怎么样了?

网友:
惠普的和DELL的头子很挑

网友:
我之前遇到一个IBM的头子是小头子

网友:
这款HP的机器是有这么奇葩

网友:
只要是原装的头,都没问题。